[宏碁]
三星跳菜单

楼主(2014-10-19):
今天一个三星T220的液晶,老是切数字和模拟,刷了好几个BIOS,还是不行,求维修思路

网友:
把BIOS芯片换新在刷试试

网友:
按键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按键坏了

网友:
把切换的按键拆掉。

网友:
这个是按键 有问题

网友:
换掉按键 全部换!!!

网友:
按键问题吧

网友:
按键全部换掉

网友:
大家一致意见按键全部换掉

网友:
先把按键给拆下来看一下会不会跳,很多是按键漏电导致的。

网友:
修过,信号源按键被机械卡住了,呵呵 !

网友:
按键板的问题,不知LZ修好了么有?

网友:
楼主,按键全部更换。

网友:
换按键试试

网友:
三星号坏按键

网友:
三星T220和T190出现菜单或模式切换都是按键的问题。该机使用的贴片微动开关,不是常见的4*4的微动开关。

网友:
果断按键的问题 要不处理一下 要不就换掉

网友:
三星通病之一。剪开关线

网友:
按键不好吧

网友:
都说是按键,

网友A:
谢谢大家了换了块驱动板现在没问题了
三冠维修
会返修的,这个是通病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了换了块驱动板现在没问题了
会返修的,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换按键或者是直接换按键板。

网友:
按键或者驱动板

网友:
按键坏了吧

网友:
在刷过程序后,这个你要测电压来判断了,下掉按键板的连接线,再测连接处电压,如果电压跳变就是驱动板问题,如果不跳就是按键问题

网友:
按键开关挂了

网友:
按键板漏电了,剪或换

网友:
以前不懂,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现在我明白了,反正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而升级又需要经验 ,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遇贴就灌水,捞经验就闪。

网友:
信号线接通了吗

网友:
话说这款机器 按键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