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250G 电机转一会儿停,BIOS不识别,求助

楼主(2014-10-19):
ST250G  7200.12  firmware: CC38

通电后电机可以正常转动,听内部有敲盘的声音,大约10s后,自动断电

是板的问题,还是固件,磁头?还是哪呢? 求指点

网友:
固件,磁头 这两个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基本上是磁头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磁头坏了

看来没有啥价值了,可以扔了,是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没有啥价值了,可以扔了,是不?

至少可以卖10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可以卖10元吧

谢谢罗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磁头坏了

那如果硬盘通电转一会  然后不转了  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硬盘通电转一会  然后不转了  是怎么回事

大多是磁头坏了

网友A:
电路板好的,可以留在以后用,平时收集一些配件,关键时候作用大着呢。

网友:
奥 。谢谢罗工回答

网友:
我有块500g的看来也是磁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好的,可以留在以后用,平时收集一些配件,关键时候作用大着呢。

是呀 是 呀 平时要多积攒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