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慢慢白屏,麻烦高手帮忙看下,求救…

楼主(2014-10-19):
显示器刚通电正常,慢慢越来越看不清,麻烦高手帮忙看下,小感激不尽,开始以为屏电压问题屏电压正常…换了一根灯管…上图片给大家看下

开始正常慢慢就这样了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应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A:
不是背光问题  屏主控芯片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背光问题  屏主控芯片问题

之前是好的换根灯管就这样了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期待楼主奋斗分享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毛病   好像 模组坏了

网友C(2014-12-05):
把屏上的电容换了就好了。电容失容

网友:
加焊一下主芯片。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屏,换个主控ic用了个二天问题又回复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屏逻辑电路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屏上的电容换了就好了。电容失容

能说具体点吗?大概是哪的电容?

网友:
电容和驱动板看看!!屏线正常吗

网友:
有可能是屏驱动芯片

网友:
问题就是在屏上   换灯管之前如果是好的 你就检查一下有没有脱焊的  楼上有人说是电容问题 从现象上看 这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E:
量量VGL(-0.5——-0.7v左右)、VGH(24v左右)电压正常吗?如果正常加焊一下DC-DC转换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是好的换根灯管就这样了

可能是你换的时候没换好碰到哪个模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量VGL(-0.5——-0.7v左右)、VGH(24v左右)电压正常吗?如果正常加焊一下DC-DC转换芯片,试试。

VGL怎么只有负0.几呢,应该负6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量量VGL(-0.5——-0.7v左右)、VGH(24v左右)电压正常吗?如果正常加焊一下DC-DC转换芯片,试试。

VGL才0.几不对吧,正常应该是负6左右啊

网友:
可能是你吧屏的软排线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VGL才0.几不对吧,正常应该是负6左右啊

不要意思 写错了 应该是:VGL电压在 -5v —— -7v 左右

网友(2015-01-04):
屏上的排线 是不是换灯管的时候 给弄虚焊了?要是那样 就不好搞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是不是18.5的屏?

网友:
先买个神压板吧要同P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说具体点吗?大概是哪的电容?

屏上面不是有很多小电容吧。黄色的小小的。四方的。全换了,因为不知道是那一颗,全换了。这例子,我碰到个。

网友:
屏的问题,可修,我有资料私聊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上面不是有很多小电容吧。黄色的小小的。四方的。全换了,因为不知道是那一颗,全换了。这例子,我碰到 ...

屏逻辑板上面的小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