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430 开机半小时掉电 求BIOS

楼主(2014-10-19):
求助 E430 开机半小时掉电  求BIOS

网友:
是不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个没搞定

网友:
这个是双BIOS

网友:
E430短路的修的多

网友:
这款机器不但新,而且还很难搞定。

网友:
这个都开机半小时掉电的关BIOS?

网友:
这机子就是短路

网友A:
呵呵,你怎么不看下待机芯片呢

网友B:
能开机而且半个小时之后才掉电,应该不是BIOS问题吧。

网友:
硬盘检测了没有

网友:
确定是 bios问题

网友:
换bios  就不掉电 但是 电池不能开机

网友:
求助  求助啊  ············

网友C:
要是定时30分钟关机 估计必须要先刷BIOS 了
这个机器分版本的 在论坛找下
有很多

你可以试试 LA-8131P-E43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定时30分钟关机 估计必须要先刷BIOS 了
这个机器分版本的 在论坛找下
有很多

找了好多不行 才发帖的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怎么不看下待机芯片呢

换bios  就不掉电 但是 电池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开机而且半个小时之后才掉电,应该不是BIOS问题吧。

换bios  就不掉电 但是 电池不能开机

网友:
试一下吧,,。看看

网友:
我的是还没进系统就掉电,下载试一下,,行不行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问一下刷上面那个BIOS好了没有

网友(2014-12-01):
我也遇到一台 问一下刷上面那个BIOS好了没有啊

网友:
手头正好有个这样的机器,下来试试

网友:
正好想要,下下来看看可是分不够呀

网友:
听人说 有刷BIOS 刷好的 可我没试过 你可以换个CPU 在试试看

网友:
网站里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