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楼主(2014-10-19):
有修过华硕K42JR的大侠没?谁修过把修过的地方说一下吧。今天修一个开机跑到1.7A掉电的 感觉要亮的时候掉电了 风枪吹一下显卡可以显示了,用BGA加焊一下客户取走了,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ASUS(A40J)K42JR_MB_R20_ER_电路图.pdf

K42JR上电时序分析(I3 I5

网友:
维修这个机器真的好难,各种问题,各种疑难杂症!

网友:
祈求上天保佑吧!

网友A:
LZ有没有返修
啊我的情况和你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有没有返修
啊我的情况和你的一样

还没 10天过去了 !~

网友:
我前天遇到一个跟你一样的,当时加焊桥好了,用了三天就回来了。哈哈

网友:
桥没被做过,那就先加焊桥再说了,一般可以懒3个月 的

网友:
希望不要返修吧 华硕的机器 真不好修 烦 坑爹的货啊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有个角爱空焊,我碰到过几台了

网友:
这种故障案例是显卡周边的小电阻容易空焊。···

网友:
这个机器真烦

网友:
有K43DS的图纸吗

网友:
学习了,机器三个月内肯定的会回来的。
祈求上天保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