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6S待机正常 触发一下就掉电回到待机电流

楼主(2014-10-19):
(无正文)

网友:
短路应该。你测测3V5V转换电业有没有问题,可测测缺哪个电压

网友:
本人遇到过,CPU缺少电压

网友:
CPU供电过高,不上CPU怎么样?掉吗?

网友:
换低点的U试试

网友:
不见得是CPU的问题 你首先要测下哪路电压短路
怀疑U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一般是短路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