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代工主板捷波M26GT4

楼主(2014-10-19):
主板故障不跑码
CPU供电只有0.38V,其他供电正常。
CPU供电芯片都更换试了。
工作条件:RT8803A+BD-
RT8803A1脚EN1.8正常。2叫PG.3.3V正常。pwm输出波形比正常主板窄电压值有0.27V(正常好像0.6多)测试VID0~7
0 --0
1--1.9
2--1.9
3--1.9
4--1.9
5--1.9
6--1.9
7--0
查了rt8803a的PDF知道。这样的VID组合0.38输出是正常 。所以2脚才输出3.3vPG。

CPU更过3个(3800+..5200+..5400+)故障一样。(有时候换了CPU,VID组合会变成0-1.9;1-1.9;2-1.9;3-0;4-1.9;5-1.9;6-1.9核心输出电压0.48v)在其他板子正常跑马。CPU座子是针插的。排除虚汗问题。
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论坛版主高手们求教。?

网友:
这个就是因为VID组合不正常,导致CPU供电不正常。不能排除CPU座虚焊,AMD座子虚焊并不少见。

网友A:
针插式的也会虚汗?。。二极管导通测量CPU座子用假负载。没有接触不良啊,直接插到座子里测量搭配RT8803针脚也无开路。

网友:
既然都查到这种程度了,不防查查各上拉电阻及供电。

网友:
上拉正常啊。供电。DDR_VCC-1.9V

网友:
第二电压有吗。CPU的

网友:
第二电压是那个电压。能标出来么??

网友:
VID受控其他芯片嘛,有些VID事受控IO 而io又受控于COM芯片,IO是什么型号

网友:
IO:FINTEK F71862FG
主板AMD2 940  桥NF-6100-430-N-A

网友B:
VID组合不对,造成的输出不对。再好好看看VID呢!

网友C:
能不能用别的方法调一下VID,看能不能跑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D组合不对,造成的输出不对。再好好看看VID呢!

追查来源可能会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针插式的也会虚汗?。。二极管导通测量CPU座子用假负载。没有接触不良啊,直接插到座子里测量搭配RT8803针 ...

会的,不过这种好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用别的方法调一下VID,看能不能跑码呢

你的意识手动短接VID调出正常的电压看能不能跑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识手动短接VID调出正常的电压看能不能跑马??

是啊,你可以说说的,要不就追VID发出的芯片是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你可以说说的,要不就追VID发出的芯片是那个

VID信号直接连接在RT8803A和cpu座子中间2个上拉电阻。
VID-0到E1   无上啦
       1到E2   为R72
        2- E3  为R71  为空
         3-D1   为 r70 为空
          4-C1  无
           5-C2   无

网友:
狗日。。手动短接VID。456脚。调出1.4V电压。。CPU核心电压能正常出。还是不跑马。实在没办法了。去加焊桥去。刷boss去。不行放弃了。

网友:
焊桥和BIOS都做过了,依旧不跑吗,各项供电都正常,已经没打算细查了

网友(2014-11-25):
是啊。。已经不知道查什么了。。要么等有机会在好的板子上再拆个RT8802A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