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发疯的主板

楼主(2014-10-19):
HP8710P     无进水    无变形   一修机    PM965主板       独立显卡板

开机电流挡0.4     问题是所有电压,二级电压,CPU供电,PG   PLTRST    CPURST都有,,,,,,,,,都有 ,,,,,都有,,,,,,顿时有想吐血的感觉         更让我吐血的事情是这个板子大部分时间是能亮的,如果挡0.4,轻轻动一下板子就亮了          让我不解的是,正常时这个板子空载的电流也应该有0.8的样子,为什么装上CPU有时挡0.4??????为什么??????折磨了我三天了,,,,三天了........................

网友:
难道哪里有空焊,放BGA上烤一下。

网友:
可能有开焊呀,,。

网友:
有独显吗?可能桥或显卡虚了

网友A:
要么有小零件符石,要么板层断线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有小零件符石,要么板层断线之类

呵呵,有一点   正常时空载电流0.8       出问题时插上CPU的电流时0.4     不解

网友:
我自己顶一下,就没有高人愿意解答一下吗

网友:
仔细检查下有无腐蚀或短线

网友:
先加焊IO  再南桥

网友:
CPU供电是否到合适的电压?

网友:
像进水的一般都是短线了你自己仔细找下

网友B:
0.4、的话估计是pg 时钟 plrrst 不正常导致的,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0.4、的话估计是pg 时钟 plrrst 不正常导致的,慢慢查

你有没有搞错,空载电流可是0.8

网友:
学习学习.望大神回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