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Iphone4s 信号

楼主(2014-10-19):
Iphone4s 信号插不插卡都显示“正在搜索”,怎么办,拨112也拨不通
iPhone

网友:
苹果手机都能修了!唉 现在修电脑都没有修手机赚钱啊!

网友:
可能是功放芯片有问题

网友:
基带有问题,重植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中问题应该先换张卡试试

网友:
基带有问题

网友:
基带有问题,重植一下

网友:
是的 楼走可以试下重置一下基带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还原网络参数,等的时间长点,就来信号了

网友:
是的啊 现在修电脑真没手机挣钱的

网友:
不忙的时候就在论坛里面多学习

网友:
大哥想和你学修手机

网友:
楼走可以试下重置一下基带

网友:
一般是基带问题。不过也有别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