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不识别电源适配器求助

楼主(2014-10-19):
接到一台DELL N4110 在BIOS 下面不识别电源适配器   故障是19V主供电碰到信号PSID 求助大神门 这样状况容易烧坏什么原件,有听到碰一声 声音。
附上图纸CN3 原号

网友:
说详细点,把相关的故障什么的讲明白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你接到机器的时候是什么问题啊 、?上面现象、

网友:
检测充电器中间那根针

网友:
故障描述不详啊。

网友:
查查EC的适配器检测信号脚,反推回去。

网友:
哪一路是反推呢,可以发下给我吗

网友:
当中的那根针 信号有问题,之前是19V烧的

网友:
肯定要检测那跟针了啊

网友:
电源坏; 了

网友:
楼主描述好点,别人才帮你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