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给会诊下,修到这里真不知怎么进行了!

楼主(2014-10-19):
机型:戴尔T1500,板号:V星MS-7466。故障现象:无3.3V待机电压,不加电。用可调电源给A14脚个3.3V就能开机。故障产生原因:小孩把一个USB适配器误插到USB HUB了(主机后U口插着一个4口USB HUB),打USB针脚对地值都正常。待机3.3V是由P07D03LV产生的,有5V进,但不出3。3V。这板还找不到图纸
我找了别的板的P07D03LV电路图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48794-1-1.html

网友A:
直接用1117几分钟的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1117几分钟的事

同意LZ说法,LZ大师又见面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意LZ说法,LZ大师又见面啦

楼主,我不是修板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不是修板的啦

;P;P;P

网友C:
晕可调电源有不懂1117的好像不多吧

网友D:
故障比较单一,3VSB待机一大要素,修出这个电压就好

网友:
USB连着南桥,会不会它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故障比较单一,3VSB待机一大要素,修出这个电压就好

有些触发才出来的,怕它桥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可调电源有不懂1117的好像不多吧

或许不是1117产生的呢

网友:
关键可以自己给改过呀改这种线路应该不难吧

网友:
好吧,明天改成1117。

网友:
测USB数据线阻值把,如果不正常就是桥挂了

网友E:
既然知道了待机3.3V是由P07D03LV产生的,怎不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知道了待机3.3V是由P07D03LV产生的,怎不换个试试。

换了 也不行 已经改成1117-3.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