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3不认声卡

楼主(2014-10-19):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昭阳E23本,客户描述没有声音,谈好价格先做遍系统一样的问题,控制面板里喇叭表示显示为灰色,硬件也发现不了,接下来拆机直接换一个声卡上去,开机一看还是一样的问题,晕了,找到图纸测量供电、时钟、复位、包括信号都是对的 到着就郁闷了,索性直接换个南桥!换完南桥开机再试还是认不到声卡,XP、win7各种装,官网的驱动也装个N多遍,涛声依旧,再找声卡继续换,前后换了三个声卡(声卡确定都是好的),还是一样的问题,修到着一点思路都没有了。索性发个帖子求助一下,让大神们帮着分析一下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BIOS都没刷么?

网友:
通往桥的那几根线正常吗?

网友A:
不先刷BIOS,先换南桥,你走反路了把

网友B:
测量下和南桥之间的信号 阻值是否保持一致

网友C:
额,这个很简单的哇,是不是喇叭打×?!你看下声卡芯片有一个****sync这样明明的信号,这个就是系统检测声卡的依据,一般都是通过一个MOS管直接传送给南桥的,一个那个MOS特容易坏。。测下信号,不正常就坏掉,立马好。。。

网友:
唉,最怕修这样的问题了、有遇到过没修好,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先刷BIOS,先换南桥,你走反路了把

忘了说了,BIOS也刷过了,刷完还是一样才换的南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额,这个很简单的哇,是不是喇叭打×?!你看下声卡芯片有一个****sync这样明明的信号,这个就是系统检测声 ...

在win7下喇叭图标是打叉的,XP下没有小喇叭,控制面板里声音图标是灰色的,没认到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下和南桥之间的信号 阻值是否保持一致

几组通往南桥的信号阻止都是一样的,

网友:
BIOS刷过了,换完声卡不行就刷的BIOS,刷完还是一个样,然后才换的南桥,谁知道换完南桥涛声依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win7下喇叭图标是打叉的,XP下没有小喇叭,控制面板里声音图标是灰色的,没认到声卡

那确实很简单了。。。我给你随便贴个图吧。。。应该看到了,声卡芯片都有AUD_SYNC这个信号的,不同的主板命名不一样。。这个信号就是系统检测声卡的信号,你通过查看这个信号,找到和南桥之间的通讯电路,确保声卡信号没坏的情况下,可以测量下这个MOS管是否损坏,损坏了的话,信号肯定传不到南桥去,当然就检测不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确实很简单了。。。我给你随便贴个图吧。。。应该看到了,声卡芯片都有AUD_SYNC这个信号的,不同的主板 ...

请教一下你说的SYNC信号是不是就是ACZ_SYNC_RTL这个信号?我有点迷糊了还望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你说的SYNC信号是不是就是ACZ_SYNC_RTL这个信号?我有点迷糊了还望指教

嗯嗯,差不多,不同的本本命名不一样,但是芯片引脚名称都差不多,应该是这个,你查查后续的电路,看是否是通往南桥的,看下后面的同路是否有损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嗯,差不多,不同的本本命名不一样,但是芯片引脚名称都差不多,应该是这个,你查查后续的电路,看是否 ...

这个信号也没问题啊! 这个是通过R482走南桥的,电阻我测了也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信号也没问题啊!这个是通过R482走南桥的,电阻我测了也是好的

测下R482两头的波形吧。。如果没波形,把R482断开测量下,只测从声卡出来的,如果有波形,桥坏,没波形,就测量声卡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满足没波形,声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下R482两头的波形吧。。如果没波形,把R482断开测量下,只测从声卡出来的,如果有波形,桥坏,没波形, ...

没有示波器波形没法测,声卡的供电脚、时钟、复位我都挨个查了都没问题,郁闷了,看来是绝症了

网友E:
你这问题也奇怪,会不会BIOS禁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问题也奇怪,会不会BIOS禁用了

没有,BIOS里设置都看过了,不知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F:
一个声卡问题,搞了这么蛋疼,花了时间,又没回报,楼主继续,搞定它,到时候发帖看看是什么问题,关注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有,BIOS里设置都看过了,不知是不是断线了

还是先刷一个新版的BIOS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声卡问题,搞了这么蛋疼,花了时间,又没回报,楼主继续,搞定它,到时候发帖看看是什么问题,关注你

不搞了,实在找不到哪里的问题了,订了板子马上到货了,直接换了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是先刷一个新版的BIOS看看吧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了,当天就刷过一个BIOS,要正是BIOS问题刷完之后也不会是同一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了,当天就刷过一个BIOS,要正是BIOS问题刷完之后也不会是同一问题啊

刷了,还是一样故障主不是BIOS问题

网友E:
那你这问题就不好弄了,既不是声卡,也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1个    USB 外置 声卡  20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这问题就不好弄了,既不是声卡,也不是南桥问题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直接换了片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