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修坏道

楼主(2014-10-19):
平常都是拿MHDD检测下看硬盘有没坏道,没有用过这软件修过硬盘,别的软件也不会,听说用MHdd命令可以修复部分坏道,大伙平常都是用它的那些命令修复简单的坏道呀,这个应该不算是什么保密的吧,谢谢好心人的分享了哈

网友:
这个测试还行,修坏道不行,,,

网友:
            一直作为测试用.修坏道还是不靠谱复.

网友:
有 ERASE指令  ,FASTERASE指令,都可以试试,有一定效果。

网友:
不需要太专业的话用Victoria还行

网友:
修坏道就算了吧。

网友:
这个加坏道只是加进G表,坏道太多的话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