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70

楼主(2014-10-19):
电流表跑 。1.12 停住 是干H65 还是干显卡???
显卡

网友:
BIOS刷了么,先软后硬。

网友:
非要干,先干桥吧. 这款机器.桥问题多点,

网友:
1.12停住之前有跳变吗? 有就刷BIOS。
2. 观察显卡散热如何,如果有问题或别人加焊过就先干显卡后干桥。

网友:
你先看看过没过内存 在看看显卡的条件 什么的 在开始干了哇

网友:
楼主先量一下其他条件,在干桥

网友:
拔下内存在看看电流有没有变化,如果没变化,桥的可能性要大点。如果有变化,显卡的可能性要大点。

网友:
一句话发帖 下次多描述点
测下主板基本电压 内存条件 CPU条件 GFX_CORE等

网友:
查查基本的电压 信号在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