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7T不跑码

楼主(2014-10-19):
有复位,各电压正常,CPU不发烫 BIOS也刷了 不知道怎么修了 求英雄帮忙啊

网友:
各电压都正常,cpu不发烫,怎么会啊 。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A:
用疯抢吹下北桥,估计会跑马

网友B:
换个  CPU 试试或者加焊下北桥

网友C:
BIOS对地阻值有没有打、各供电指哪些供电,也许遗漏了最好说明下测了那些供电

网友:
时钟正常吗?

网友:
CPU时钟正常吗?最近我也修了一块板,供电正常,时钟集成再南桥,有复位,但是PCEI的时钟没有不跑吗,

网友:
CPU不发烫?供电正常吗?华硕注意822排阻。

网友:
测量全板供电!!!!

网友D:
BIOS电压有没有测?

网友:
CPU不发烫应该没工作,用示波器看一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电压有没有测?

个人觉得还是看波形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对地阻值有没有打、各供电指哪些供电,也许遗漏了最好说明下测了那些供电

不知道他有没测到小电感的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换个  CPU 试试或者加焊下北桥

可以使用风枪初步判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电压有没有测?

楼主 BIOS有多少个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可以使用风枪初步判断吗

可以用枪断北桥虚汗焊情况

网友:
我也碰到几块这个板。请各位指教

网友(2014-11-18):
CPU不发烫是没有供电吧

网友:
查供电 时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疯抢吹下北桥,估计会跑马

直接吹吗?请问要吹多久,。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枪断北桥虚汗焊情况

请问具体方法,直接吹吗?要吹多久,什么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具体方法,直接吹吗?要吹多久,什么温度

要拿下桥散热片才行,吹一会儿就行了,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
供电正常,CPU没温度,,看看座子有没有问题,没得就换CPU试试啊!

网友:
AM3的CPU也不容易坏吧,只要U供电不短的话,把IO附近的822全部换掉,看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