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冠捷19显示器白屏求解

楼主(2014-10-19):
冠捷19显示器白屏,刚接是花屏,怀疑驱动板,通用点之,结果一样,怀疑逻辑板,测得屏供电电压5V正常,升压部份12V,24V正常,-10V无电压。怀疑升压电路问题,IC为17075E,淘宝买来换之,现在故障为白屏,12V24V电压都不出来,12V的后级有5V电压,前级IC不输出电压,但查不到17075E的定义,无从下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
查了全部后级电路没有短路现象,电容和电阻没有摘下测,没有专业工具,也没有参考值!!电容漏电和电阻会引起这样的保护吗?

网友:
板上标的VOFF  VOFF1 VOFF2 VOFF3等定义不知道是什么呀,都是负电压一块的。都没有电压,因电阻掉了不见了,现在不知道用什么代替换上。。。

网友A:
电阻掉了不见了,楼主的屏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是LED,还是LCD的呀。逻辑板的问题,一搬简单的就修难的都不想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LED,还是LCD的呀。逻辑板的问题,一搬简单的就修难的都不想弄

LCD屏,本来就是花屏现在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掉了不见了,楼主的屏是什么型号的

屏型号HSM185WXI

网友C:
VOFF应该是VGL -7~-1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VOFF应该是VGL -7~-10左右

电源IC不速出9伏电压,所以升压没有电压

网友D:
17075E没有焊接好,此屏升压部分很简单,就是17075,外围很少出问题,花屏故障是VGH电压没有传到屏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7075E没有焊接好,此屏升压部分很简单,就是17075,外围很少出问题,花屏故障是VGH电压没有传到屏上

我焊了3次以上PCB板都在变色了,不敢动了,,VGH电压没有传到屏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VGH电压不输出,我也一直认为是电源IC17075的问题,可是没有图纸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条件未满足所以不输出10V电压,10电压没有升压部份也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17075E没有焊接好,此屏升压部分很简单,就是17075,外围很少出问题,花屏故障是VGH电压没有传到屏上

今天又碰到一个问题请教下,一个笔记本LED屏,屏供电是16V正常,升压VGH  25-27V,故障是有时开机黑屏,有时正常,拆开逻辑板测得正常电压-2.5V正常,27V正常,黑屏时-2.5V有,27V不正常,今天晚上太晚,明天把电路图画上来。。。这个27V 不是IC输出的,是由一个二个电容和一个电阻串联得来的,电阻的另一端正常时电压为1.8V,不正常时0V,电容的另一端接地,电阻1.8V的一端和另一个电阻和IC的一支脚直联,当我用万用表的针去打这个IC这支脚的时候就黑屏,怀疑是电阻异常,在屏上取一个换了,因没有标示大小就直接换了,结果现在每次开机都黑屏。因为这个电压是比对得来所以怀疑和IC没有多大关系。。我想请问一下是不是我换电阻没换对造成的。但这个电阻我都是找的一样的对比电路上取得!!这个电阻会分正反吗?

网友:
无低压肯定是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