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进系统掉电,求助中???

楼主(2014-10-19):
VCC_GFXCORE 电压值为0.44v不知对吗?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照我的维修经验,进系统掉电大多数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正常开机以后 确实是0.44左右

网友:
应该是有些供电不稳定吧

网友:
CPU换过没有?

网友:
没换CPU,手里没有这个cpu啊。

网友:
乌龟壳的问题吧 你看看呢···

网友:
乌龟壳的问题吧

网友:
这种问题千奇百怪的,不好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