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4-10-19):
插上电源显示器闪屏,怀疑灯管坏,
拆开屏,测试电流,一根0.12a ,另外一根0.7安,
从另外一台烂屏屏显示器拆下一根灯管,代换,
开机测试,显示器正常

网友:
楼主,图片怎么看不见啊

网友:
灯管也有寿命阿

网友:
看电流来判断灯管的好坏。。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A:
灯管的寿命一般是多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管的寿命一般是多长

使用寿命在3-5万小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使用寿命在3-5万小时

这么长为什么两年就要换灯管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长为什么两年就要换灯管尼

许多灯管坏是焊接处有虚焊,或是脱焊,你重新焊接一下也可以,但灯管如果发黑最好是换掉

网友:
LZ,换哪组供电就正常了?

网友:
这个图都到空间去了,

网友:
灯管 坏  太多了

网友:
换的灯管也管不了多久的

网友:
楼主都不上图  说得好简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