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 映泰A780L3B2 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4-10-19):
   今天接一块映泰A780L3B2,

故障为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再点开关,又转下停,拔掉4PIN插头,开机就不会掉了,大家肯定认为是CPU供电短路了,其实不是,打值CPU上下管阻值正常,换CPU情况一样,我把CPU供电芯片 ILS6312 也换了还是一样。看来不CPU供电这块的问题。我用示波器打了下波,在触发之后(风扇停之前)CPU上下管已经有波形了,CPU供电已经出来了,此板上的是AM3的CPU, CPU供电出来后,应该是总线供电了,但在总线供电的上下管G极也可以打到波形,总线供电对地只有8欧姆,好像有点偏低,没有板子对比,不知道正常不正常,我拆下总线供电的IC FP6326 和上管,开机不掉了,CPU供电也出来了,但只有0.9V,维修陷入僵局,FP6326也换过无果……
    之前我刷过BIOS,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没什么经验,有没有同行修到过,指点下,感激不尽!!!

补充内容 (2014-10-20 10:13):
哪位兄弟手上有这板子,帮我量下南桥上面有没有电容短路的,我这板子上面有4个电容短路的,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补充内容 (2014-10-24 08:32):
感谢大家的回贴,板子修好了,回为查到南桥上有4只电容短路,我上BGA把南桥拆了下来,拆下来后打值居然不短了,看来不是南桥问题,我又把桥重植了回去,结果奇迹发生了,好了....

网友A:
1.是否上的真U测量
2.先修出总线供电在看
3.测各上管阻值是否一致
4缺一相供电也有可能
5VDDA电压是否正常。VID高低组合

网友:
有点像短路

网友:
北桥打阻值。

网友B:
阻值有点偏低,可以用下烧鸡大法看能不能烧的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是否上的真U测量
2.先修出总线供电在看
3.测各上管阻值是否一致

上的真U测的,三项供电的上下管对地值没有问题,上下管G极方波正常,VDDA2.5V没有问题,这个电压没有应该是不跑码,AMD的时序应该是先CPU供电,再出VLDT吧?

网友:
是不是去掉总线上管就不保护了?以后遇到4P保护得多长记心了,VLDT!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阻值有点偏低,可以用下烧鸡大法看能不能烧的出来

是用1.2烧总线吗?会不会烧坏板子,风险大吗?

网友E:
换电源试过没有?会不会是电源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的真U测的,三项供电的上下管对地值没有问题,上下管G极方波正常,VDDA2.5V没有问题,这个电压没有应该 ...

CPU有供电不代表CPU工作,有时CPU不工作也会出假供电1V左右

网友F:
不跑码CPU电压应该是属于正常的,修总线供电顺便看一下桥供电正常台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电源试过没有?会不会是电源引起的?

电源换过,跟电源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用1.2烧总线吗?会不会烧坏板子,风险大吗?

用可调电源烧,烧鸡只要人品没问题一般都没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跑码CPU电压应该是属于正常的,修总线供电顺便看一下桥供电正常台下

跑吗之后是不是CPU供电会变高一点

网友:
电容短路直接把桥拆下来再测量,要是不短果断换他。

网友(2017-02-08):
弄过一块,桥供电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