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充电器 百思不解的 统一故障

楼主(2014-10-19):
        近来再学 修 电车充电器,遇到故障 都是统一的故障表现, 都是插电  充电器 指示灯不亮 完全没有输出    保险丝没断    大电容有 电压   3842IC   第7脚均有15.5V 电压  目测没有烧坏件   求维修思路

         1  358P  IC
      2   TL3842P
     3   K742

网友:
不懂这玩意啊

网友:
看起来不难呀·``但是缺找不到故障

网友:
完全不懂这玩意啊
不过看这上面的原件 都很偷工减料啊
原件并不多    费点神   一个一个检测   元件没问题的话 在跑下线路  应该不难找到故障

网友A:
测量主要器件无短路后试换TL3842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主要器件无短路后试换TL3842P。

换了还是一样故障 完全陷入僵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主要器件无短路后试换TL3842P。

好几个都是这样的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了还是一样故障 完全陷入僵局

你应确定电阻均正常,没有断路的。再试换TL3842P第7脚的滤波电容。

网友C:
有些设计要接了电池才有输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些设计要接了电池才有输出的

我接了60W 的 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确定电阻均正常,没有断路的。再试换TL3842P第7脚的滤波电容。

师傅 你QQ 多少 常常上网吗?直接 聊QQ 比较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接了60W 的 灯泡

灯泡没有电的。。。。。你接个电池试试,或分析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泡没有电的。。。。。你接个电池试试,或分析下电路

接了电瓶也不工作

网友D:
你可以查一下3842的5脚有个5V电压输出 ,没有就换3842 ,在看看场效应管的S极到地中间有个几欧姆的电阻有点大的色环电阻,看阻值是不是几欧姆,此电阻故障为电阻值自然变大,造成后极无输出

网友:
貌似有个5环烧黑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查一下3842的5脚有个5V电压输出 ,没有就换3842 ,在看看场效应管的S极到地中间有个几欧姆的电阻有点 ...

5脚接地~~的 8脚 才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5脚接地~~的 8脚 才是5V

对的  记错了 谢谢提出

网友:
我觉得还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E:
楼主还是把3842的各脚电压测量后发上来,大伙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F:
指示灯不亮说明5V待机电压无,从这个地方下手,跑电路,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指示灯不亮说明5V待机电压无,从这个地方下手,跑电路,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过了  变压器就 就没电 难道是变压器坏了?也不可能3个都是变压器坏的呀?

网友:
3842,看7脚 14v左右,8脚5v基准。6脚pwm驱动,3脚过流检测。先查 7 6 3脚外围电路,你这个有供电的要看6脚到mos的电阻,3脚和mos管接的零点几欧姆的电阻。

网友:
换IC 开关管 15V启动电压有,正明300V之前没问题,问题在反馈,或开关管没有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是把3842的各脚电压测量后发上来,大伙才好帮你分析

按此办法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