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511开机掉电

楼主(2014-10-19):
惠普511  波折维修  。客户拿过来的是时候是开机掉电。 键盘大小写灯 闪下就灭了。电流到0.23.   有时候到0.67 。   多数人说是通病 换51511就OK   .  我的课不是换51511好的   看图 把请Q39G级段开  不掉电。可是电流一直在0.67不动。  把时钟芯片拆掉   电流0.34不掉。   把U3加焊可以正常启动  等第二天又是一样的情况。   换了个全新51124也是一样。把U4第7脚段开  主板电流上到0.98 不掉电、就是不显示  。电压都正常。最后换内存供电的MOS管好了 。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忘高手指点下。

网友:
你也很厉害的啊

网友:
可能供电不稳定

网友A:
跟谁学的修电脑?另成一派!

网友B:
这个不是通病吗,北桥

网友:
就是 经过多次测试   才搞出来的

网友:
内存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谁学的修电脑?另成一派!

没学过  就是看认谈   没人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通病吗,北桥

这个  不是 通病   独立 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