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8RDA3I没修复

楼主(2014-10-19):
哎呀,今天亏大了,
修了一块EP-8RDA3I主板,虽然很老但是很难修,

我是新手,板的故障为能开机但是不能正常关机,

上网看了资料原来也有不少的维客遇到过,
本想刷BIOS试试,谁知道好不容易找了BIOS ,竟然
读不出它原来那个BIOS ,哎,没希望了再看看资料
有人提出要换IO 所以就找了一个型号一样,但是
厂家就不一样的,装了上去,

白开心一场,连码都不跑,还发烫,我还怕烧其他东西赶紧
关电换了过来,还好还能恢复原故障,,
看来问题出在BIOS的可能性很高呀,要么就是桥了。
就这样,刷不到BIOS,搞不定咯,

网友:
那就找资料先

网友:
找着,有什么好的意见,吗。。

网友A:
能强行关机吗?找时序按时序修。

网友B:
关机也是有时序的,BIOS可能性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强行关机吗?找时序按时序修。

强行关机屏幕黑但是风扇一直转,诊断卡显示F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机也是有时序的,BIOS可能性小

关了机要放掉电池电才能开机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强行关机屏幕黑但是风扇一直转,诊断卡显示FF

跑码FF是CPU方面的问题,着重查查这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了机要放掉电池电才能开机呀

RTC电路故障?还有BIOS一般只影响跑码,不参与开机

网友D:
精略看了下,似乎是AMD的板板吧,确实古老,关不了机,测下IO是否收到南桥返回的SLP S3#信号,

网友E:
这种问题很多在BIOS里面可以设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码FF是CPU方面的问题,着重查查这块。

没u试呀,很老的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电路故障?还有BIOS一般只影响跑码,不参与开机

哎,遇到这故障真是麻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略看了下,似乎是AMD的板板吧,确实古老,关不了机,测下IO是否收到南桥返回的SLP S3#信号,

这些都正常,就是关机时序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很多在BIOS里面可以设置好的

还有这个???请教》???

网友F:
我手边也有一块,EP-8RDA。现在的故障表现是能开机、关机,但开机后黑屏,侦错码“FF”。CPU 边上的三相电源电压测量有1.9V,所有晶振都起振,工作频率正常。
之前有过其它故障,更换了IO芯片“W83627HF-AW”正常使用了一段时间。
手边没有假负载,也不能对CPU方面作详细检测,作罢。等空闲时再试试练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手边也有一块,EP-8RDA。现在的故障表现是能开机、关机,但开机后黑屏,侦错码“FF”。CPU 边上 ...

哎,说到那板就麻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哎,说到那板就麻烦,

兄弟还是看看那块CPU 旁边那块“ATTP1”,还有上块相同型号的IO 看看呗。我手边倒是有U的,如果咱住得近的话,倒是可以在一起研究研究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还是看看那块CPU 旁边那块“ATTP1”,还有上块相同型号的IO 看看呗。我手边倒是有U的,如果咱住 ...

广西人,我

网友:
可惜太远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