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L6不触发,已解决

楼主(2014-10-19):
听说好多机器用这个板子,同行拿过来的,不触发,刷过bios,接手3v5v有,强开南桥,上电到0.014,量acin没有,虽找来自哪里,没看懂来自哪里,给师傅,师傅秒杀,我上传图片,大家就知道了,pq4控制极低电平导通,串联分压得来acin,强导过去亮机

网友:
今天搞一个f81se不亮机,上电到0.8几后跳到1.几电流不亮,刷过bios,换过北桥,南桥,故障一样,求教

网友A:
1脚和3脚连接了?你师傅没有往充电电路方面查下为什么ACOK#为高

网友:
换CPU、内存试试

网友:
现在在I系列的板子情况下,进了维修行业。很是艰难啊,且行且珍惜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脚和3脚连接了?你师傅没有往充电电路方面查下为什么ACOK#为高

是啊!奉劝楼主别学师傅这招儿,动动就飞线,应查明原因才能彻底排除隐患。

网友:
楼主你师傅维修都不跟你说思路吗

网友:
为什么没有ACIN,ACOK#为高电平是有原因的,看看是不是6251坏了,直接飞线后续很麻烦的。

网友:
碰到一台一样的机器,不过这不这里的问题,电压信号都有,就是不触发

网友(2014-12-07):
楼主图纸分享一下吗

网友:
不懂lz  强开南桥 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