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东芝L522不触发是不是通病?

楼主(2014-10-19):
东芝L522有待机按开关没有动作。
板号:6050A2250501-MB-A03。
裸板下测试3V  和5V,没有5V,3V有跳边。 再测51125的1脚有跳边6脚没有电压。 到这里了拆了U6960不装也行,再测3  5V正常了维修到此结束。这机同样故障修好几台了。不知道有师兄们发过帖没有我在这献丑了。

网友:
为了维修行业仅存的一点尊严就没有拍坏的元件实物位置了,看图纸就都找的到。

网友:
拆掉之后,用电池也能开机?!

网友A:
就在充电芯片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在充电芯片那

是的,你也修到过吧。

网友:
U6960是温控芯片吗?

网友:
请问楼主U6960是什么芯片呀,你是怎么会去查到这个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在充电芯片那

第一次找了蛮久,本以为就在cpu附近,可是我错了,一度认为是不是图纸错了

网友B:
楼主是测到没有待机电压开启信号,然后去拆温控芯片吗?

网友:
温控信号导致的?

网友:
嗯,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测到没有待机电压开启信号,然后去拆温控芯片吗?

看上面是跳变,然后跑线路。

网友:
如果修几台都是这样,应该就是通病了

网友:
这是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