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4N78-AM挡0C06 N68PV不跑马维修,M4N68T-MLE V2自动上电,15秒自动关机 绝对经典

楼主(2014-10-19):
好几天没发帖了,最近修板修的眼泪都快出来了,第一,枯燥无味,每天都是面对那些烂板子    第二,有时候修到一片板,查了老半天,后来确定桥坏,客户不修  第三,遇到不跑马的10片不跑马的只能修出2,3片来,哎,更没心思整了。第四,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片材20,30元,还不够一天的饭钱,想到这心已经凉了半截。。。第一片:M4N78-AM

故障:挡0C06

查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刷BIOS ,拆网卡,声卡,串口,压桥。。。都没解决到故障。无赖,只好查看通病。通病上说,换掉P/S2边上的220排阻,

换完顺利跑马

第二片:N68PV

故障:不跑马

查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刷BIOS ,拆网卡,声卡,串口。。。都没解决到故障。压桥,有奇迹!!!打下灯座,

明显有几个灯不亮,果断上BGA,5分钟后,上电试机,跑马显示

第三片:G31-M7 TE

故障:上电无复位,无cpu供电   此板为二修,只见板上到处都是焊膏,(包括cpu芯片上,mos管) 芯片型号:L6307,按时序查芯片工作条件,EN VID VCC。还没等我查完这三个条件,就断电了。

烧MOS管,我就拆掉被烧的那两相供电,继续上电,这次没烧了。继续查芯片工作条件,后来发现芯片不对啊,仔细一看,上家把芯片装错位了,一脚没对着一脚,我的天呢,这我也上电了,还这么长时间,难怪之前烧mos管。拆掉板上芯片,这个芯片肯定是不能要的了,找个同型号换上,

顺利跑马。

总结:修板还是要按顺序来,外观检查很重要,不能忽略了,否则就会像我这样走弯路。打值也很重要,之前我就修过,不跑马的板子,查了好久,后来打USB阻值,桥坏了。。。

好的东西总是留到最后的,第四片:M4N68T-MLE V2

故障:自动上电,15秒自动关机 绝对经典    此板为返修,之前是同事修的,故障也是自动上电
心想,自动上电应该好修啊,怎么还会返修,到后来才知道,低估它了。上次同事换了IO,所以这次先不考虑IO引起的自动上电。而且这块板子还有个特点:如果是非正常关机的话,下次开机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开机。上电正式开始修,果然自动上电,能正常显示,华硕的老毛病又出现了,

15秒自动关机提示。仔细观察主板,一个跳冒跳错,轻松解决。可是自动上电还没搞定。除了自动上电其它都正常,短接开关4秒能关机,奇怪了。查了晶振,CMOS跳冒,开关针电压,3vsb,电池电压都正常,试着按压着电池开机,奇迹出现了,突然又不自动上电了,以为是电池的问题,换个电池,又自动上电了,狠心把电池座也换掉了。

试多几次,没自动上电,好了一会儿,以为可以交差了。又试多几次,老毛病又出现。查点位图,找绿线相连元件,尝试换了几个电容,电阻,三极管,不起作用。开始怀疑IO了。心想,虽然同事换过IO,但是IO可能换的是坏的呢,也可能IO又坏了呢。准备换IO,可是没找到同型号的,没的换。维修思路走上了绝壁。使用万能维修手册,找到型号:M4N68T-MLE V2  在找到自动上电,看了很多例子都说IO下面的822排阻,

跟一个小的芝麻管,尝试的换掉。。。不自动上电了,可是待机的时候,没有3VSB,诊断卡上待机灯都不亮了,但是短接开关正常触发,跑马亮机,长见识了。虽然板已修好,可是原理还不知道呢。仔细查看点位图,看的似懂非懂,特意发帖,还请高手大神指教

    最后觉得好的话,就帮忙加点分吧!!!熬夜发帖,累了,睡觉了。

网友A:
我们实地的绝招都被你亮的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实地的绝招都被你亮的差不多了

我没在实地

网友B:
第一块板子P/S2边上的220排阻也属于外设不良。影响正常跑码,今后还真要留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块板子P/S2边上的220排阻也属于外设不良。影响正常跑码,今后还真要留意啊。

对啊,让我查的话,还真查不到那去

网友D:
没看明白第二片,是焊桥,还U座问题呢

网友E:
LZ神人也     我连个带灯测试的工具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明白第二片,是焊桥,还U座问题呢

桥,加焊了桥

网友F:
想办法把slp-s3断了看看,,,,如果还自动上电,那就是io否则查桥和桥到io这一级电路,,,,

网友G:
楼主辛苦了,我们这里也是30一片(同行送来了都是),我和你一样的苦逼,我这里现在堆了十几铁板,楼主店在哪里?

网友H:
修主板,朋友挺好,赞一下,另外,也道出同行的心声呀! 修一块主板就哪么20-30元,要是修半天,真是不够费用的。我的思想是,就是快修,一块主板十几钟能修起来,就修,不行,客户换板;

网友H:
再说一句,当然,不忙的时候和,也得要练习维修技术,难修的主板,好好的修一修,用半天时间来修,同时总结知识。

网友I:
每块都能搞定,不错

网友J:
看来楼主修主板是个高手哦!

网友K:
话说主板是越来越不想修了。价格太低了。不过还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L:
最后一片估计是PSON的上啦822虚焊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神人也     我连个带灯测试的工具都没有

呵呵,主板太便宜,修块板还不够买个灯座的,还是省着钱,别买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想办法把slp-s3断了看看,,,,如果还自动上电,那就是io否则查桥和桥到io这一级电路,,,,

这样可已吗,没试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最后一片估计是PSON的上啦822虚焊引起

对,822  5vsb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话说主板是越来越不想修了。价格太低了。不过还是谢谢楼主分享

谁都不想修,只求练练技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来楼主修主板是个高手哦!

修不出来的一大堆

网友L:
有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绿线本身就是输出5V, 但是还要上啦,基地有讲过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每块都能搞定,不错

没搞定的没发帖,我也是菜鸟一只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再说一句,当然,不忙的时候和,也得要练习维修技术,难修的主板,好好的修一修,用半天时间来修,同时总结 ...

我给别人打工的,没有“空闲”的时候,每天都是修不完的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楼主辛苦了,我们这里也是30一片(同行送来了都是),我和你一样的苦逼,我这里现在堆了十几铁板,楼主店 ...

惠州,有好的工作地方吗,不如过你那边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L:
有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绿线本身就是输出5V, 但是还要上啦,基地有讲过这是为什么吗

我刚又看了下点位图,是+5vsb_atx上拉DEEP_S5信号,DEEP_S5直接进IO的16脚,IO型号:8721F,我就是不知道,IO得到这个信号后,后发出什么信号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我刚又看了下点位图,是+5vsb_atx上拉DEEP_S5信号,DEEP_S5直接进IO的16脚,IO型号:8721F,我就是不知道 ...

谢谢 ,我看一下IO的PDF

网友C:
引用 网友L:
谢谢 ,我看一下IO的PDF

我这有点位图,可是没找到文件放哪的,不然我就上传上来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点位图,可是没找到文件放哪的,不然我就上传上来了。

版本是1.0G 还是1.02G的

网友M:
过程太简单,如果能给个具体的检修思路和主要测量点,或许收获就不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主板,朋友挺好,赞一下,另外,也道出同行的心声呀! 修一块主板就哪么20-30元,要是修半天,真是不够 ...

十分钟,修不起来的,1个小时也不一定修好,所以。。。。。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L:
版本是1.0G 还是1.02G的

版本是1.0G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过程太简单,如果能给个具体的检修思路和主要测量点,或许收获就不少了

发帖很累啊,特别是上传图片,哎

网友N:
第一个跑内存还正没想到是鼠标口那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N:
第一个跑内存还正没想到是鼠标口那排阻,

呵呵,下次就该想到了吧

网友:
下次秒杀了 呵呵

网友O:
有时候修修过的准备得仔细看看

网友P:
这个板子自动上电维修到很多,都是822排阻下面的问题,加焊有时候都不管用,必须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板子自动上电维修到很多,都是822排阻下面的问题,加焊有时候都不管用,必须更换!

所以说是通病嘛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时候修修过的准备得仔细看看

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惠州,有好的工作地方吗,不如过你那边去吧

我砸浙江慈溪,机器多的修不过来,就是给的工资不多,我是来实习的,我没去过迅维

网友Q:
822排阻 坏了可以量出来吗

网友J:
现在好多不懂得顾客,板子就直接换,就不说修的事,即使修也给他要个一百多,大多数哦都是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Q:
822排阻 坏了可以量出来吗

量的不准,很多时候量的时候没问题,换了它板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现在好多不懂得顾客,板子就直接换,就不说修的事,即使修也给他要个一百多,大多数哦都是换板!

这样的顾客 才好,给我们省心了,赚钱也快

网友R:
能分析维修笔记本吗?

网友S:
220排阻是阻值变大,还另外损坏,还有这个排阻为什么会影响不走码呢?

网友S:
打下灯座  明显有几个灯不亮,果断上BGA      你这个是加焊桥,还是CPU座啊?如是要是加焊桥,就用不着灯座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S:
打下灯座  明显有几个灯不亮,果断上BGA      你这个是加焊桥,还是CPU座啊?如是要是加焊桥,就用不着灯座 ...

加焊桥,用登做,是确定下桥又虚焊,而且还可以多上传一张图片,让大家看的更明白

网友S:
引用 网友L:
有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绿线本身就是输出5V, 但是还要上啦,基地有讲过这是为什么吗

绿线上的5V是信号,所以必须要上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桥,用登做,是确定下桥又虚焊,而且还可以多上传一张图片,让大家看的更明白

什么灯座能确定桥虚焊吗? 灯座只能测CPU座是否虚焊的。 所以灯座上有几个灯不亮只能说明,U座有空焊,而与桥虚焊无关的。

网友T:
20块修个毛线,新板有些芯片十几块一个,我们这边40块一片爱修不修拉到

网友:
引用 网友T:
20块修个毛线,新板有些芯片十几块一个,我们这边40块一片爱修不修拉到

经常花钱买芯片回来,板没修好,钱没赚到,还赔钱

网友D:
带灯测试,能测到桥虚焊吗

网友U:
L6307,都是通病的问题。、

网友:
深度睡眠  DEEP_S5

网友V:
我就想问问楼主说的维修手册~是个人总结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主板,朋友挺好,赞一下,另外,也道出同行的心声呀! 修一块主板就哪么20-30元,要是修半天,真是不够 ...

在聊城哪里开店的呀朋友?偶也是聊城

网友W:
引用 网友C:
对啊,让我查的话,还真查不到那去

华硕的板子PS2 影响跑马的,只有V星的板子PS2出问题才会跑OC 或者C7,,,

网友:
引用 网友S:
绿线上的5V是信号,所以必须要上拉电压的。

原来这样啊,谢谢

网友X:
发帖真的不易  楼主辛苦了 加分我加我加

网友:
引用 网友R:
能分析维修笔记本吗?

不能,我还不会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就想问问楼主说的维修手册~是个人总结还是??

机密,我才干没3个月,哪能总结那么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S:
220排阻是阻值变大,还另外损坏,还有这个排阻为什么会影响不走码呢?

阻值变大,影响IO与P/S2的信息交换,挡P/S2

网友Y:
楼主修的很是潇洒啊

网友Z:
你的维修费要分给迅维些啊。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Z:
你的维修费要分给迅维些啊。哈哈哈

我在还没学修电脑之前就已经给了迅维8,9个千了,现在还要我给!!!

网友AA:
引用 网友A:
我们实地的绝招都被你亮的差不多了

实地的学员维修技术都很高,有空我也去那深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学习了。。。。。。。

你这是在灌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实地的学员维修技术都很高,有空我也去那深造

迅维欢迎你

网友:
引用 网友Y:
楼主修的很是潇洒啊

其中的辛酸过程只有自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X:
发帖真的不易  楼主辛苦了 加分我加我加

谢谢,互相学习,一起努力

网友AC:
楼主哪边主要做主板维修 的吧,怎么哪么便宜

网友AD:
直接换板  客户留下来的板 再自己修 卖二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楼主哪边主要做主板维修 的吧,怎么哪么便宜

同行多就只能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直接换板  客户留下来的板 再自己修 卖二手板

做这行的都懂,不能说的这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Z:
你的维修费要分给迅维些啊。哈哈哈

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W:
华硕的板子PS2 影响跑马的,只有V星的板子PS2出问题才会跑OC 或者C7,,,

这是你的经验?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灯测试,能测到桥虚焊吗

一般都能,灯座上没有把所以的点都弄上,所以灯全亮不代表桥没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U:
L6307,都是通病的问题。、

是吗?什么通病

网友:
现在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还没学修电脑之前就已经给了迅维8,9个千了,现在还要我给!!!

不是吧,为啥

网友AE:
居然还有那么多通病看 真好啊

网友AF:
哎 楼主和我 一样都是觉得修版价格 真的很低还要修很久  烦死  不过你发了帖子 我学习部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居然还有那么多通病看 真好啊

以后修板就直接找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哎 楼主和我 一样都是觉得修版价格 真的很低还要修很久  烦死  不过你发了帖子 我学习部少

那要怎么感谢我,又不见你给我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顾客 才好,给我们省心了,赚钱也快

是啊!呵呵呵

网友AG:
万能维修手册  是啥啊  楼主

网友AH:
正好修到一块M4N68T15秒关机的非常感谢呵呵

网友AI:
支持十分钟快修,不然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菜鸟一只。。。

网友:
为人民服务不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AG:
万能维修手册  是啥啊  楼主

就是万能的维修密集,不会修了,它会告诉你哪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H:
正好修到一块M4N68T15秒关机的非常感谢呵呵

修好了没,也不见给我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支持十分钟快修,不然太浪费时间了

10分钟太短了,查供电时钟复位都要5分钟,换个芯片,5分钟,不够的

网友AJ:
修板现在的价格没法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J:
修板现在的价格没法干了

在苦在累的活也得有人去做啊

网友:
  好强大的理论。。没有道理不赞一个

网友:
   那是上电绿线的转换电路,,,不是由io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主板,朋友挺好,赞一下,另外,也道出同行的心声呀! 修一块主板就哪么20-30元,要是修半天,真是不够 ...

我也是这样,10分钟还没头绪直接判死刑

网友AK:
引用 网友D:
没看明白第二片,是焊桥,还U座问题呢

AMD的主板不跑码直接用风枪吹桥十有八九能直接秒杀

网友:
华硕822排阻爱坏属于通病

网友:
经典中的经典啊!

网友AL:
华硕的主板是不是总是坏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L:
华硕的主板是不是总是坏电阻

822做维修的都知道,你不知道?你是外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没,也不见给我加分

没有修好换了也不行 先扔哪里修其他东西了

网友:
换换换换822822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灯测试,能测到桥虚焊吗

可以测到桥虚焊,正常的话,测试仪上面的灯全亮。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绿线本身就是输出5V, 但是还要上啦,基地有讲过这是为什么吗

上拉是给与绿线工作有联系的PSON信号提供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值变大,影响IO与P/S2的信息交换,挡P/S2

这里220排阻应该是连接PS2接口数据信号对应引脚的。

网友:
果断赞!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可已吗,没试过呢

你这种方法是可行,但是主板的信号层线路不是很好找到,判断IO故障可以直接翘起SLP S3信号引脚或测量其对地阻值情况。

网友AM:
我也发现过这中问题,后面又自己好了,

网友AN:
哎,最近没生意呀,连桥都半个月没做过了,手都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我也发现过这中问题,后面又自己好了,

呵呵,很是奇葩,理论根本解释不了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N:
哎,最近没生意呀,连桥都半个月没做过了,手都生了

都自己开店了,比我强多了,厉害,学习得榜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K:
AMD的主板不跑码直接用风枪吹桥十有八九能直接秒杀

焊桥,十有八九用不了太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22做维修的都知道,你不知道?你是外行吧

华硕板的822怎么这么不耐用,其他板怎么没有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桥,十有八九用不了太久

BGA加焊,台式机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板的822怎么这么不耐用,其他板怎么没有这情况

这么经典的问题去问华硕吧

网友:
台式机主板,没怎么研究过,不过,SLP-3看看

网友:
不是很懂,楼主作参考

网友:
最后这快 确实是通病

网友AO:
外设不良会造成不跑码

网友AP:
楼主可以来武汉汉口电脑城,这里招师傅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P:
楼主可以来武汉汉口电脑城,这里招师傅 ,嘿嘿

你就在武汉?我还是菜鸟,不然都自己干了

网友AQ:
呵呵兄弟辛苦了,设备看着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Q:
呵呵兄弟辛苦了,设备看着真好

年轻的时候辛苦,是为了以后不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AO:
外设不良会造成不跑码

还有挡代码,不稳定

网友:
浇水的来了。。。

网友:
822冒失坏的真多

网友:
有一通病 出炉啦

网友:
怎么不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