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10-19):
联想 b465c 北桥和显卡都焊过电流只有一次跳变1.7-1.8几之间,有人说要让显卡工作必须要让机器先检测到屏,请问屏线是否易坏,哪位遇到过或是可以解释?

网友:
电流多少?

网友A:
一次跳变就到1.7-1.8了,电路还是有问题。

网友:
是屏要显示先要显卡检测到屏,你外接试试能不能亮

网友:
要么你就刷下BIOS

网友B:
这款修的少,但跳变一次应该不正常,看下外接有显示吗。可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已经刷过,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次跳变就到1.7-1.8了,电路还是有问题。

应该是的,可是不知道时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修的少,但跳变一次应该不正常,看下外接有显示吗。可刷个BIOS 试试

外接无显示,

网友:
还有CPU换个确定好的上去试试。

网友:
先换CPU 不行的就换个显卡   现在的显卡加焊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