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索尼保护隔离问题!!!!

楼主(2014-10-20):
充电芯片是BQ24753,如图中所示!!!!  症状是有时能触发电流到0.8不动,且不掉电,有时触发到0.8锁死,有时触发马上掉电,并PQ24和PQ25 的G极电压19V锁死.为确定保护位置我拆掉了PQ4A和PQ4B使其不能使DC_IN_G1_C和ACDRV#_C   与  DC_IN_MOS_C  相连,但效果依旧,DC_IN_G1_C只去向了这两个地方,所以确定是BQ24753自己锁定的,但小弟看芯片PDF没看出来是满足哪个条件让芯片保护,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
哥们手头也有一太没过保护的 信号貌似都有追被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2014-11-23):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了。。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