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通病

楼主(2014-10-20):
笔记本通病

笔记本通病

网友:
论坛一搜一大把的

网友:
全部通用?不可能吧,

网友:
楼主大体说明一下里面什么内容可好

网友:
希望楼主以后多多分享此类帖子!!!

网友:
看这文件大小感觉要坑爹。。。

网友:
就像 看病一样 要对症

网友:
所有的吗?

网友:
这么小的文件 能有什么??

网友:
扣分的吧,严重怀疑

网友:
有谁下了没有,说说是啥东西>?

网友:
=。=做等白老鼠,楼主加个图纸进去也没这么坑爹啊,几K太小了我不敢下

网友:
这些东西百度上是很多,但是不注意就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
三星R428 不开机 供电芯片发热   解决方法:南桥后面的电容损坏,换掉OK
三星R467硬盘下电阻电容有问题,结果手摸着哪里开机亮了。
惠普**** 不开机 待机电流0.003就不上去了 晶体管X2坏掉 解决方法 换同型号晶体管开机正常  OK

宏基 4741G 不开机  接可调电源大短路 拆机检测发现电源部分19V保险电阻前面一无极电容爆裂 取下换之检测不短路 接电源开机 OK

宏基5530          开机无显示,首先加焊显卡 问题一样 更换显卡,也一样,加焊北桥 取下COMS电池 接电源电流只有1.35左右 ,更换北桥问题          还是一样,测电压都正常,后来装上COMS电池再上电,电流正常的上去了,屏有显示了OK  这款机子修好以后一定要装COMS电池再试机,不装COMS电池试机电流只能上到1.35左右

联想SL400 不开机   接电源电流只上到0.6到0.7左右,集显 售后部修过南北桥,解决:先重新植珠南桥,问题一样 ,再重新植珠北桥OK,像这种情况就是北桥没有做好导致出的问题,

宏基D640开机无显示  接电源开机电流上到1.4左右跳到1.07到1.14左右  测各个电压都正常 内存电压有点低,换内存供电芯片OK

1、  联想旭日150

此机器通病为CPU供电芯片ADP3205空焊,故障表现为:开机可调电源的电流会反复跳变3,4次,最后停留在0.5A左右。处理方法比较简单,用烙铁加焊一下ADP3205的四周引脚就可以了,因为这款机器的ADP3205设计是在适配器插头旁边,所以在经常插拔适配器的过程中,会引起ADP3205空焊。

2、  东芝M200

这款机器的通病为开机后自动掉电,有的时候是在显示LOGO后掉电,有的时候是在进入系统的时候掉电,掉电的时间不固定。这个通病的原因就是CPU的滤波电容性能不良,导致CPU的VCORE电压有杂波,此款机器对于CPU供电的要求比较高,所以在VCORE有杂波的时候,就会产生保护性的掉电。此款电容的型号为NEC/TOKIN 0E128,外观是黑色的。将这个电容更换为新品就可以解决,并且这个电容引起的掉电,在掉电的瞬间可以听到吱的一声。

更换电容前的杂波图:

更换电容后的正常波型

电容实物图:

3、  HP DV2000、DV2700、V3000

这几款机器都有显卡或北桥空焊的通病,只要是采用了NV的显卡,都会有此类通病,故障现象是电流可以跑到1.3A左右,但是LCD无显,背光有开启,基本上都是显卡或北桥空焊,最稳妥的解决方法是换用09版的芯片,但现在09版的芯片价格有些太高,所以多数还是用重新植球的方案解决,在重新植球焊接后,去掉散热器上面的硅胶,用1MM左右的铜片替换,铜片两面都要涂上导热胿脂,并且要将散热器的风扇改为常转。具体方法是将5V电压接到风扇的供电引脚上就可以了。

4、  IBM R50

此款机器的通病为没有1.8V的待机电压,同时南桥发烫,一般插上可调电源后,待机会有0.2-0.3A的大电流,一般这样的故障有两个原因,1是南桥本身损坏,2是南桥缺少一组工作电压,而第2种故障居多,故障原因就是MAX1845控制的Q2这个复合MOS管损坏,将Q2更换即可,1.8V就可以正常的产生了。

5、  IBM T40

这款机器的通病是ATI7500的显卡空焊,一般用力压ATI7500就可以有显了,解决的方法比较简单,加焊和重植就可以,但是要注意的是,由于这款主板设计的原因,7500显卡在南桥和北桥中间,因此在重新做桥的时候,务必要将南桥和北桥用隔热胶带和锡箔纸包好,不然会发生南北桥空焊或是爆锡珠的问题。而且PCB的背面也要用锡箔纸粘一下,用来反身多余的暗红外光,使南北桥受热的程度降低。

6、  IBM T和R系列

IBM的T系列和R系列使用SATA硬盘的机器,常会有检测不到SATA硬盘的故障发生,其原因就是SATA接口到南桥中间的耦合电容损坏,导致SATA的高速信号无法传输,一般这个电容坏是量不出来的,所以可以选择全部更换,电容可以在普通台式机主板的SATA接口处找到。

7、  IBM T30

此款机器有一个通病就是不开机,电流会跑到0.4A左右,CPU不工作,VCORE也不会产生,其原因就是VCC1R8M电压有问题,可能是电压偏低,也可以是电压有杂波,一般是由于L11这个电感后面的C597这颗滤波电容有问题而导致,将这颗电容更换就可以解决问题。

8、  ACER 4710

此款机器会有无待机电流,机器不能触发的通病,故障现象是3V和5V待机电压无法发出,这款机器用的是MAX8744的电源IC,量测8744的工作条件,一般VIN正常,但LDO5的线性电压无法输出,换8744没用作用,将8744的LDO5的负载断开,LDO5可以正常输出,这说明8744是正常的。多数情况下是由于EC短路导致LDO5电压不正常,更换WPC8763LDG就可以解决问题。

9、  ASUS AMD机器

ASUS使用AMD CPU的机器,会有掉电的通病,这个通病是由于ASUS主板的BIOS设计引发的,ASUS的BIOS,在自检过程中,如果那一项没有检测过去,机器就会自动掉电源,进入保护状态。一般常见的是CPU座空焊,或是内存检测不过,CPU座空焊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遇到这种掉电的情况,可以先加焊一下CPU座。

10、              ASUS A3N A3L

这款机型的通病是不能触发,待机的3V和5V电压都有,待机电流也无问题,开关上也有电压,在按下开关时可以正常拉低,但就是不能触发。这个情况多数都是RTC电路不正常,量测RTCVBIAS电压偏低,找到RTCVBIAS电路上的贴片电容更换就可以了。

宏基4750G  雷击 开机花屏 粉红色    换屏没好 换显卡同样 换显存同样  量LVDS信号排线接口24对地短路,换HM65显示正常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