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法不灵了

楼主(2014-10-20):
烧机法在笔记本屡试不爽,在台式机主板不灵了。CPU上管短路,烧机法到2A以上电流没有任何元件发热。后来拆下一个场管,一发命中。这种场管短路后耐电流是很大的。

网友A:
笔记本跟台式机似乎不太一样,总感觉台式机很坚强的,软击穿也烧不出来吧, 似乎上管的电压得调到12V吧,

网友B:
前几天修到一cpu供电 DS短路的 5A烧了2分钟才摸到一上管有温度

网友C:
我都是慢慢拆,没用过烧机法,反正也只有那么多东西

网友:
烧机法到2A以上电流,我还以为是电容坏了

网友D:
我烧过 可以啊  都是一样的 啊 短路就发烫啊

网友:
这种打值比烧更爽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烧过 可以啊  都是一样的 啊 短路就发烫啊

烧多对线路也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修到一cpu供电 DS短路的 5A烧了2分钟才摸到一上管有温度

直接为了的话,很难烧出来的

网友:
上管短路用得着烧机吗?直接测GD极和GS极不就完了。另外场管击穿后电阻一般为0,没有阻值怎么发热

网友:
直接对地短,怎么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慢慢拆,没用过烧机法,反正也只有那么多东西

哥, 你真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跟台式机似乎不太一样,总感觉台式机很坚强的,软击穿也烧不出来吧, 似乎上管的电压得调到12V吧,

我都是慢慢拆,没用过烧机法,反正也只有那么多东西

网友:
台式机没有测试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