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10-20):
一17寸显示器,开机能正常亮机,然后隔5秒又关,然后再开,不断重复,是按键板的问题吗?

网友:
拆机,开机状态拔下按键板,看还关不关

网友A:
这个问题真心的遇到太多了,先不插按键板,看可以正常不,如果不正常,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把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全部换了,或用示波器打下电容的波形

网友:
果断拆机,拔掉按键板

网友:
拔掉按键板,正常就按键的问题

网友:
收到,感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真心的遇到太多了,先不插按键板,看可以正常不,如果不正常,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把驱动板上的 ...

没示波器啊,呵呵

网友:
按键板可能性较大,也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如果是触屏三星的话,先查按键高压包,如果不是触屏,电源板

网友:
重点查电源板上的小电容,小电容损坏易出现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