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6F主板不定时自动开机

楼主(2014-10-20):
开机针3.4v   reset 0.15v  靠近cpu一边pci-e  13脚0v  14  0.8v  另一边 9 10   3.4v  以上是待机下的电压   能正常开关机   有时会自动开机.

网友:
没人吗   z87芯片组

网友A:
reset 0.15v  这个不正常 ,可尝试用用以4.7K的电阻从5VSB给他上啦试试,前提是RESET对地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eset 0.15v  这个不正常 ,可尝试用用以4.7K的电阻从5VSB给他上啦试试,前提是RESET对地正常

待机 reset应该没电压吧   为什么pci-e时钟一个脚会有0.8v的电

网友:
reset是重启针的话应该有3.3v吧?我刚入行,说错别怪

网友:
有几个桥的啊?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都和桥的关系大一点,但偶尔自动关机不大好修

网友:
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C:
有开机后才出复位电压的,待机时钟就出来了不对吧,自动开机应该多检查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 reset应该没电压吧   为什么pci-e时钟一个脚会有0.8v的电

不清楚呀 接硬盘  就会自动开机

网友:
单桥  Z87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开机后才出复位电压的,待机时钟就出来了不对吧,自动开机应该多检查待机条件

开机后  reset 3.36V   能正常开机  关机后  也能正常开机

网友D:
重点查一下复位这一块电路,我碰到复位匹配电容漏电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重点查一下复位这一块电路,我碰到复位匹配电容漏电的情况。

复位  会在不开机情况下  自动开机??为什么PCI-E 14脚会有0.8V的电   开机情况下  13 、0.42V  14 、0.42V 为什么关机 会这么高???
9DB433AGLF   跟这个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  会在不开机情况下  自动开机??为什么PCI-E 14脚会有0.8V的电   开机情况下  13 、0.42V  14 、0. ...

待机A13、A14不应该有电压,发现问题就解决吧。

网友:
先过电源了吗,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