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500G硬盘奇特故障

楼主(2014-10-20):
客户送来一块西数500G的SATA硬盘,故障现象为:在COMS里可以识别出品牌和容量,但是实际可以使用容量为3G,用各种分区工具显示可用容量为3G!
这是固件的问题吗?请大神指点

网友:
原图太大,压缩了后不是太清楚了

网友A:
估计是固件问题,重新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固件问题,重新刷下试试。

请问怎么刷呢,哪里找固件呀

网友:
你这个固件肯定有坏的  检查下模块

网友:
用MHDD检测一下,看看是不是HPA灯亮起来了。

网友B:
如果,HPA灯亮了,就用NHPA恢复容量就好了。

网友:
用WDR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HPA灯亮了,就用NHPA恢复容量就好了。

好的,明天试试看,谢谢罗老师指点

网友:
像HPA了,NHPA,就应该可以了 试下

网友:
固件坏了吧

网友:
老板 在吗 我现在也遇到西数500G硬盘 大小也变为了3G  你的现在解决了吗  看到信息回复我 急。。。

网友:
      奇怪的很 你的固件刷好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