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 点不亮

楼主(2014-10-20):
板号A46 09911 -1M
I3 独显
开机电流跳变到1.2左右.测全板供电,只有显卡供电这块无电压.开启信号是PCH发出的DGPU_PWR_EN#一直为高.正常应该被PCH置低后开启显卡这块供电.强拉低DGPU_PWR_EN#后显卡主供电有0.9V.应该可以排除芯片的问题. 现在我已经换过PCH 刷过BIOS CPH的所有供电也测过.还是为法亮机.....求肋

已经解决了! 在更换完PCH后 DGPU_PWR_EN#信号已经变为OV了.(刚换桥看到还是点不亮就没有去测).没有出显卡供电是因为忘了把显卡供电EN脚 的电阻接上
总结 1.无显卡供电跟BIOS没关系.我把桥的BIOS拆了板上所有的供电一样都会有!
        2.MH55可以用HM57代换.更换完后要重新刷过特别的BIOS否则会出现关机后不掉电
        3.PCH在所有供电都正常并且已经能在内存上测得总线波形(应该算是挡显卡)情况下DGPU_PWR_EN#信号还不正常的话,那还是CPH有问题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我换了显卡和南桥,都不行,刷了好多BIOS。 这个机器我之前修好了,返修的,然后和你一样

网友:
直接更换显卡芯片

网友:
资料刷过没有

网友B:
建议查下cpu供电,可能只有 一相工作

网友:
应该还是找下图纸查供电线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我换了显卡和南桥,都不行,刷了好多BIOS。 这个机器我之前修好了,返修的,然后和你一样

最后有没有解决? 有没有换个CPU试试 这个显卡供电应该是在CPU供电之前出的吧.难道是时序不对 导致的?

网友:
更换显卡吧!这个应该没什么其他问题的

网友:
lou楼主     修好了吗

网友:
强至开启显供电是有0.9V的.现在显卡供电芯片的EN都没有.换显卡有什么用?有什么理由?

网友:
刷了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查下cpu供电,可能只有 一相工作

铁壳已经改了.CPU供电的PG已经正常出来了

网友:
没图纸说不好那出问题了

网友D:
我还是觉得你的BIOS版本不对,因为我也遇到过,死修,一直认为BIOS是好的,最后还是刷资料好了

网友E:
细查桥的所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细查桥的所有供电

根据图纸和点位图.把PCH周围所有的供电都查了一遍了.不会是CPH下的过孔断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觉得你的BIOS版本不对,因为我也遇到过,死修,一直认为BIOS是好的,最后还是刷资料好了

有没有BIOS资料 可否提供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觉得你的BIOS版本不对,因为我也遇到过,死修,一直认为BIOS是好的,最后还是刷资料好了

这个主要应该还是刷桥上的BIOSKC

网友F:
HM55独显供电通常都是在PCH在自身条件满足收到PWROK APWROK以后发出,某些机型BIOS程序可以选择开是否启用独显的;为了防止误判,可以用示波器检查开机瞬间这路供电是否有。
强制拉低EN#信号的可以产生VGA_CORE供电排除后级故障。建议先检查PCH 的PWROK APWROK是否正常,25M晶振是否起振。如正常,细查PCH所有供电,所有偏置电压。如全部正常,可以拆桥检查PCH焊盘是否有断线,掉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HM55独显供电通常都是在PCH在自身条件满足收到PWROK APWROK以后发出,某些机型BIOS程序可以选择开是否启用 ...

非常感谢大湿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最后有没有解决? 有没有换个CPU试试 这个显卡供电应该是在CPU供电之前出的吧.难道是时序不对 导致的?

CPU肯定换了,现在维修中

网友:
这个机子好修的就好修不好修的,修到人怕去都修不好,有点变态机子!

网友G:
这个机器 biOS很爱坏 可以先刷BIOS   不行换个南桥基本都可以的

网友:
试过刷bios好过

网友:
bios 跟乌龟壳都弄过了?

网友A:
告诉你秘密吧,,我之前就是显卡供电修不出来。然后拉个CPU电压给显卡。吧显卡的PG信号给抬高。还有就是PG信号的上拉电阻有问题。 我修的是亮了。独立显卡也认到了

网友H:
也正在修这这机器,真麻烦

网友:
我换了南桥。没换显卡。知秋显卡了。估计这次是显卡故出问题  显卡要130一片。B460的机器也是到了1.2A不亮,我刷BIOS好的。刷了。4.5个BIOS

网友:
我觉得还是BIOS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修好分享下你的BI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觉得你的BIOS版本不对,因为我也遇到过,死修,一直认为BIOS是好的,最后还是刷资料好了

你分享一下你的BIOS,我下载了好多都不行

网友I:
电流有跳变吗?修好了 发下结果 大家学习下 ,信号方面是最难搞定的了

网友:
才发现,咱俩修的不是一个机器。我的是B470

网友:
建议换PCH。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肯定换了,现在维修中

我的是换桥好了.换完桥后DGPU_PWR_EN#已经变为0V了,可以开启显卡供电.DGPU_PWR_EN#信号跟BIOS没关系.在拆掉BIOS时显卡供电一样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秘密吧,,我之前就是显卡供电修不出来。然后拉个CPU电压给显卡。吧显卡的PG信号给抬高。还有就是PG ...

你这个能修好也正常.其实这机器就是挡显卡.显卡供电正常了应该就可以亮机.

网友:
先查一下条件,不行的话就直接换显卡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器 biOS很爱坏 可以先刷BIOS   不行换个南桥基本都可以的

姜还是老的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流有跳变吗?修好了 发下结果 大家学习下 ,信号方面是最难搞定的了

换完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也正在修这这机器,真麻烦

若只是没有显卡这块的供电,DGPU_PWR_EN#为高(正常要为低)的话且桥所有供电正常.只接更换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