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通病不通病

楼主(2014-10-20):
联想B470拿来待机200MA偏高.开机有时蓝屏重启,或卡在进度条死机,有问题不先百度(因为他也度不出来),迅维必选,乖乖通病来的,看了几个贴子都说一个龟壳有问题,好,马上换之,然后等他冷却,但奇迹不在我这度一上电待机电流更大了600MA去了,旁连有三个黑色电容00一个一个去拆,拆到CPU度有一个黑色电容先前的电容都不叫了,以为问题解决,上电怎么还是600MA那么大的待机的..现在没有思路了....

网友:
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你这是严重缺乏理论基础,故障扩大化的节奏啊。

网友:
把问题搞明白了再往这发吧

网友:
这个很多人都说到了,建议楼主到实地补一下理论吧

网友:
建议楼主到实地补一下理论吧

网友:
待机电流大,为啥要拆cpu电容?

网友:
铁管可焊好了

网友:
焊工不到位吧   故障扩大了

网友:
焊完  电流不一样了-,-  应该是人为的问题哦

网友:
把CPU取了搞啊.兄弟..你别把CPU烧了.铁壳坏很容易烧CPU的

网友:
估计你管子没焊好吧!!!!或者连锡了

网友:
把CPU取了搞啊.兄弟..你别把CPU烧了

网友:
待机电流大看哪里发烫啊

网友:
你以为那么多通病吗?去迅维吧

网友:
楼上说得对啊,我有一台烧上管的B470,换了又烧,再换烧,电源管理芯片好了,用到10分钟左右烧了,把板换CPU进系统蓝屏。。。。这种机器不好弄啊!

网友:
肯定是没换好

网友:
龟壳没有换好   CPU  挂了  吧

网友:
我也觉得没换好的可能性大

网友:
乌龟壳最烦人了,积分太少了

网友:
待机电流多少

网友:
这个机器 待机高 蓝屏之类的一般都是CPU那边最边上的乌龟壳坏

网友:
这机子容易烧铁管,CPU也容易被烧坏

网友:
你把问题搞大了

网友:
铁壳容易坏,还有51123周围也容易有故障。

网友:
换了龟壳  能进系统   驱动能大全了, 运气足够好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有几组电压是通病的吧

网友(2022-02-15):
有些龟壳烧了 最好改普通场管

网友:
为啥都不能分段发帖呢, 多俩空格也行啊, 看着真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