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微软之星

楼主(2014-10-20):
微软之星 型号1817 产品代码E906RS 求程序 屏幕是
微软

网友:
求高手来个程序

网友:
驱动板式RTD2270L-V1.2-20110125

网友:
这个是组装机吗怎么没见这种牌子的

网友:
有可能 不过这个牌子得机子也有很多的

网友:
找了找手头的程序,没有这个牌子的,看做工像小厂的,如果着急,只能用通用版换上了,以后慢慢看到对应的机子赶紧备份下来

网友:
通用版点不起来

网友:
本来就是个小牌子

网友:
这种惠科代工的算好的了。 没有杂牌那么差。

网友:
要根据屏的大小,分辨率和屏线位数来确定程序,许多通用

网友:
显示器的程序还是别这里求了,去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