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SP43T主板不开机可强制开机故障

楼主(2014-10-20):
华硕PSP43T主板不开机可强制开机故障

补充内容 (2014-10-23 09:44):
排阵电压正常,实时晶振两脚电压一脚2.6V一脚0.6,测量时主板自己会开机,再测两脚电压时都变成0.7V左右,短接开关可正常开机,但不能关机,,,强制关机后故障恢复。。。

网友:
查一下IO工作条件

网友:
是不是开关没点 断线了

网友:
我刚发过这样的帖子,最后问题解决了,是主板的问题呀,主要是CPU电路有问题。

网友:
看看排针供电有没有啊

网友:
我有一块可以正常显示,但是进系统掉电掉电后反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