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 屏幕不显示,检测卡显示d5

楼主(2014-10-20):
开机 屏幕不显示,检测卡显示d5

网友:
不过内存

网友:
不过内存  看看内存的条件 和 在看看 北桥和内存的地址 阻值

网友:
是GB的SB 也要考虑一下桥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以前的笔记IO也有可能,不过看内存的条件,三个3.3V要注意一下

网友:
不过内存  看看内存的周围的电压。

网友:
大多是内存,看看内存负载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3.3V那脚烧开路没有

网友:
内存那个几个电压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