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cs988a显示器

楼主(2014-10-20):
开机没有任何反映 也没有烧坏痕迹 请高手指点 应该怎么查 怎么修 请高手指点小白

网友:
先查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你先测 12 5 V有没有在看看 驱动板

网友B:
先查整流滤波有没有300V,若有300V再查电源芯片电路

网友C:
楼主看看开关按键坏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测 12 5 V有没有在看看 驱动板

12V跟5V都没有电 开关也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看开关按键坏没

开关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查整流滤波有没有300V,若有300V再查电源芯片电路

哥们  你说的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是那一个

网友C:
楼主还是先判断电源有没有启动吧,具体
通电测是否有300V
如果有300V就断电
在测有没有300
有则说明没启动

网友E:
楼主 不是做维修?

网友:
  掏一块好板子 对着修 经验是自己的

网友F:
如果想专业修显示器建议楼主报名迅维显示器远程班学习一下。修显示器很简单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不是做维修?

在学习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想专业修显示器建议楼主报名迅维显示器远程班学习一下。修显示器很简单的哦

怎么报名啊

网友:
先看短没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  你说的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是那一个

那就不要修了,直接对着淘宝去买一块换上,且行且珍惜

网友G:
无基础不维修,小心触电,300V很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无基础不维修,小心触电,300V很麻的

有一点点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先判断电源有没有启动吧,具体
通电测是否有300V
如果有300V就断电

说的非常的好。。。。一般我都是先查有没有12V和5V,有就查驱动板的3个电压,然后就查开关。。。

网友:
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先看看 220 300 出来么 在看 12 和5 出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