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 无线网卡抓不到

楼主(2014-10-20):
今天遇到一台X230的机器,用自带的无线网卡抓不到,换一个无线网卡能抓到连不上无线网络。BIOS 设置没问题 ,系统重装过,驱动公版 官方都试过都没有用,谁遇到过,听说有的机器要刷MAC地址 ,这台机器拿过来之前换过主板,

网友:
不排除集成网卡芯片损坏的可能。。。你测量下是否有短路。。

网友A:
又重新换了一个无线网卡好了,可能是之前的无线网卡不兼容

网友B:
这种小事情就修一下好了

网友:
IBM挑无线网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重新换了一个无线网卡好了,可能是之前的无线网卡不兼容

这种问题 排除软件就要换个无线模块试试了

网友:
换个模块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事情就修一下好了

问题是怎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