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触发掉电,之温控通病

楼主(2014-10-20):
这两天接了两台DELL N4010两台机器都是进系统用一会关机或连系统还没有进去就关机,关机后在开机就触 发掉电,两台都是温控的芯片U6的问题,把U6去掉就正常

网友:
这个真没修到过,以前只修到N4030,文件复制不到25%就掉电,是散热器坏了

网友A:
嗯,不是换,直接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不是换,直接拆……

网友:
这个要记一下,上次碰到一台进系统前掉电,也没有头绪。种种原因也没修了。

网友:
没碰到过,。。。下次知道了啦啦啦

网友:
下次知道了啦啦啦

网友:
上回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呵呵……。

网友:
换一个能正常不呢

网友:
拆掉后会产生什么后果吗?

网友:
收藏着,希望以后能用到

网友:
断掉后继就行了

网友:
不须要拆芯片

网友B:
不用换一个、拆了就可以吗?不会过热烧鸡?

网友:
先收藏了,下次遇见可以借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换一个、拆了就可以吗?不会过热烧鸡?

我没有换,直接拆之,试了几个小时啦,目前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换,直接拆之,试了几个小时啦,目前没有问题

就是怕散热不好以后系统检测不出来。然后烧机了。

网友:
没有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拆了是好,但是如果短路烧主板就不会保护了,所以看你们考虑个人得失了

网友:
拆了需要飞线常转吗·

网友:
暂时还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故障,如果下次遇到你按你的思路来检修一下看,免得走弯路多!

网友:
这样如果灰尘多了 温度烫容易坏cpu吧

网友:
下次就能秒修了,哈哈

网友:
温控芯片拿倒也能开机 ,没试过,下次弄看看

网友:
没遇到过呢,学习了 经验啊

网友:
还是切断后继比较好/

网友:
这个机器的小板也爱坏

网友:
不用换,直接拆掉就行了么.  先记下了

网友:
最好找个配件给换上!

网友:
有些机器去掉这个东西就不开机了,,,

网友:
还没有遇见过  下次试试

网友:
碰到过掉地AN但不是这个坏了

网友:
拆了后没有温控,风扇长转还是?

网友:
收藏着,留着以后用

网友:
是不是扇热问题,,,,,我觉得换一个试试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