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电源板的问题

楼主(2014-10-20):
本人不太会修显示器,一般都是淘宝买替换板,客户拿来一台显示器,我空载测了一下,电源板12V供电,测的时候,是14.5V,问一下,这个电压正常吗? 此显示器是驱动板坏,花屏,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压高引起的?显示器是现代的
显示器

网友:
有谁知道,告诉一下小弟,

网友:
14是供给高压板应该没关系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是12V ,电压高会导致部分元器件损坏,如果此电给驱动板供电,有可能导致元器件损坏

网友:
空载的时候有的板会高点,负载就正常了。

网友:
重点查反馈电路的光耦

网友:
接上负载看看多少

网友:
高一点没关系

网友:
空载电压高一点正常的,接负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