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插电就嗡嗡响

楼主(2014-10-20):
音箱插电就嗡嗡响,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换个地方试试,可能是有干扰源,如何还不行,换那个变压器试试

网友:
查一查电容引出角是不是有虚焊?

网友:
另外看上去象双供电的那个变压器,3根输出,一般漫步者的这种设计比较多,如果代换变压器,我查了资料,9-16V直流都可以不过要焊在那2个大电容的2脚就可以了,前面的二极管最好也拆了才行的,

网友:
短接音频输入端看如何?

网友:
除了嗡嗡声,还能放音吗?

网友:
电容引出的问题呢

网友:
电源交流纹波太大,功放芯片损坏都可能引起上述故障

网友(2014-11-24):
1.电容是不是爆浆了.
2.连接电位器外壳的线没有完全接地,曾经历过.

网友:
音频输入端有干拢,电源直流不纯,电源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我同意8L的意见,很大可能是功放IC的问题,LZ可以试试,顺便把结果公布下

网友:
更换大点的滤波电容。

网友:
功放模块坏的可能性要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