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NEC大电容怎么换啊? 求助

楼主(2014-10-20):
NEC大电容的通病一直有所耳闻 今天被小弟碰到了  但是 我这NEC大电容拆下来为什么和大家传的图片不太一样  换330电容该怎么焊了    电容型号 nec/tokin 0E907

网友:
这个不难呀

网友A:
补6个330就OK了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6个330就OK了哇。

我一般都是4个,4个就够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6个330就OK了哇。

我知道补6个330 问题是这个该怎么接?  和平时大家发的4个杠的 不一样···

网友B:
正极联一起  负极一起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极联一起  负极一起就ok

中间是不是接地 不管?

网友C:
都是一样的,这个就是把中间的两道杠连到一起了,中间大块那是负极,两边杠是正极。

网友:
6个好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一样的,这个就是把中间的两道杠连到一起了,中间大块那是负极,两边杠是正极。

  恩 明白了 脑子一下子没转过弯···谢谢大家!

网友:
在同样的主板上撤一个是

网友:
风枪加焊铁全搞定…………

网友:
这么简单还用问吗?  是做维修的不哦

网友:
直接撬下来搞6个330电容更好哈哈

网友:
这中间怎么是连着在??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效果如何装上

网友:
中间是地  你把正对着外面就行了  补4个330胆电容就行  不用六个 别放反了就行了

网友:
搞清楚正负   罗铁搞定

网友:
万用表量啊,有值的是正极,没值的是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