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E主板 CPU电源管理芯片在哪?

楼主(2014-10-20):
华硕P8H61M-E主板 CPU电源管理芯片在哪?

网友:
12V 接口那啊

网友(2014-12-07):
小小白的问题

网友:
师傅上个教教我,谢谢!

网友(2015-04-05):
PU1.你看下。12V 4PIN上方

网友(2016-06-30):
这个太简单了

网友:
一般在CPU供电电感的旁边就可以找到CPU供电芯片了

网友(2016-09-02):
寻求h61m-e的2.03的BIOS

网友(2016-10-05):
出现不触发什么问提

网友:
不触发问题多了去了

网友:
很小的芯片5MM见方

网友(2017-03-10):
12v接口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