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BIOS也会导致键盘连键

楼主(2014-10-20):
联想G480  键盘连键,换键盘 EC都换了,不管用 做、最后刷BIOS好的 ,附上好的BIOS G480 纬创代工G48 G48G48L

网友A:
这,EC BIOS 是不是在EC 里面?

网友:
以前搞过换南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样的事情 知道了

古怪事,和BIOS都有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EC BIOS 是不是在EC 里面?

不在的,楼主可能说的是刷南桥BIOS好的吧

网友:
是刷什么BIOS好的 哦  是南桥的吗

网友(2014-11-24):
引用 网友C:
不在的,楼主可能说的是刷南桥BIOS好的吧

这款机子,这个版号就一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