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杂牌电源有故障了 求思路

楼主(2014-10-20):
火线 零线  可测得220V交流电

二极管DO1 DO2也可测得220V

大电容也可测得300V直流电
俩个分别150

主变压器左边的点 可测得差不多500V
11  12脚能测得22V左右
9 10差不多25V上下
8脚差不多25V上下
7教 有114上下

证明主变压器的输入 输出都正常

而且黑笔接地   插上电源线 测紫线 绿线 都是5V

镊子短接绿 黑 开机之后
黄线12V  蓝线-12V  红线5V  白线-5V  橙线3.3V 灰线5V 都是正常的

这样就可以证明 24ping很正常
而且 4ping的黄线我也测试了  也有12V上下的电压

这样是不是可以证明 这个电源是好的呢   ?

但问题就来了

接到主机上 通电测试的时候   风扇只转动一下  就不转了     在按开关 又转一下
现在想不通的是   测试上面这些电压值 都是正常的     而且只短接电源绿线 黑线 转的非常好
我怀疑是带不起负载啊
求大神给思路   下一步该如何检测这个电源了

网友:
带不起负载的原因有好多  后级电容  电源芯片  还有芯片供电电容

网友A:
把所有电解电容都换掉试试!不鼓也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B:
帮顶,和我的电源有些像,能开机,可不到一分钟就关机了,然后等好久又能开机,又是一分钟内自动关,修电脑的去检测说是901电阻那里有虫,清理出来后去测试,结果TNY278PN电源芯片给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帮顶,和我的电源有些像,能开机,可不到一分钟就关机了,然后等好久又能开机,又是一分钟内自动关,修电脑 ...

我的是插主板上开机 只通一下电    就断电了    显示器完全点不亮
但查这些元件 并没发现有什么元件有问题   好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电解电容都换掉试试!不鼓也不一定是好的!

我有电容表呀     测出来的电容数值 和电容上面的标示 几乎等同  证明 并没有坏呀
而且俩个大电容 通电测量  电压值也是正常的

网友D:
楼主能确定电脑主机正常吗?

网友A:
跟绿线连着的小电解电容也测啦?还有紫色的线相连的!得研究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主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确定电脑主机正常吗?

更换电源立马点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跟绿线连着的小电解电容也测啦?还有紫色的线相连的!得研究了!

用电容表测过了  阻值和标识 几乎等同

网友C:
而且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只插24ping到主板上 通电就可以一直转动
如果把4ping插到主板上 在按开机按钮 就只能通一下电 然后就断电了
据估计   应该是这个4ping的供电插头短路
但我把它从板上拆下来 量俩端  会蜂鸣  证明不短路的
没思路了

网友:
电源带负载能力不好

网友:
楼主的主开关管放大倍数不一致吧!拆下来再好好量量

网友:
电源IC 芯片是494嘛?是的话,测量12脚的滤波电解性能或者换新的试试先。

网友:
同时测量开关管的基极阻容件性能?尤其是那个小电解。建议用替代法试试吧。

网友:
楼主接电阻丝试试带负荷能力吧,一下就测出来是不是没有带负荷能力了

网友:
如果还是找不出原因,那还是先把电容换了再试试吧。
电容的问题有时候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电容表测过了  阻值和标识 几乎等同

这情况我也晕了,换个一次电源芯片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情况我也晕了,换个一次电源芯片试试吧!

只能这样了 我已经晕了
看刘老师的电源维修  24ping可以正常输出 电压值一样的话 就证明这个电源可以正常工作的  可惜就是一通电就断电   但是你不插4ping 又不断电   好头疼
估计还是这个4ping的线上有短路的芯片   明天得拆开 仔细跑线路检查一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只能这样了 我已经晕了
看刘老师的电源维修  24ping可以正常输出 电压值一样的话 就证明这个电源可以正 ...

插12V不行,还是带不起负载!还是一次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E:
power ok 是否有5v输出,若有则更换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12V不行,还是带不起负载!还是一次电源有问题吧!

今天又深入检测了一次
跑线路   线路没明显的短路状况
主变压器    三极管 双二极管   大电容   PFC  辅助变压器   大水泡 都进行拆下来 单独测量   都是好的
而且PWM芯片   12脚测量有2.3V左右电压
14脚测量  有4.8V上下电压
4脚 开机0.1   待机3.23左右
第八脚 待机2.2左右 通电2.01左右  断电2.2
11脚待机2.2左右 通电1.9左右 断电2.2左右
证明PWM芯片也是好的
开关主回路 低压整流输出 都测了 都特么是好的  我现在都头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power ok 是否有5v输出,若有则更换输出滤波电容

今天又深入检测了一次
跑线路   线路没明显的短路状况
主变压器    三极管 双二极管   大电容   PFC  辅助变压器   大水泡 都进行拆下来 单独测量   都是好的
而且PWM芯片   12脚测量有2.3V左右电压
14脚测量  有4.8V上下电压
4脚 开机0.1   待机3.23左右
第八脚 待机2.2左右 通电2.01左右  断电2.2
11脚待机2.2左右 通电1.9左右 断电2.2左右
证明PWM芯片也是好的
开关主回路 低压整流输出 都测了 都特么是好的  我现在都头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插主板上开机 只通一下电    就断电了    显示器完全点不亮
但查这些元件 并没发现有什么元件有问 ...

你确定主板和CPU 是好的吗 ,你都说 了是杂牌电源,不必费太多时间,有些杂牌就是这样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主板和CPU 是好的吗 ,你都说 了是杂牌电源,不必费太多时间,有些杂牌就是这样奇奇怪怪的问题

更换电源 立马开机
耗费时间学习修复 只为了学习而已

网友:
“”把它从板上拆下来 量俩端  会蜂鸣  证明不短路的   “”这样证明不短路????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6208-1-1.html

这个帖子故障和我的一样  他更换驱动变压器之后好了
我明天抽空也换下驱动变压器试试
虽然之前测过它是好的  但只能在试试了

网友(2014-11-21):
引用 网友C:
而且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只插24ping到主板上 通电就可以一直转动
如果把4ping插到主板上 在按开 ...

CPU电路坏了

网友:
主板有短路时电源是开不起来的,不要再主板上试,直接短接黑绿线,找个12V的60W射灯灯泡试一下12v和5v,看电源还停不停,不停电源就没问题,那就去查一下主板CPU主供电MOS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电源 立马开机
耗费时间学习修复 只为了学习而已

个人认为:要想学习可以拿个牌子好质量好的电源学习最好,一般的杂牌电源都是少这个少那个的会把你对电源的整体认知有错觉,有些杂牌电源杂怪 问题就出在杂上面

网友:
很明显是带负载能力不够。主板只有10W左右的功率。但CPU功率就60-90W 多了。说明电源负载能力不够。你的电源12V有几路输出 ,如果是一路输出请查一下二次侧的12V肖特二级管,或者更换试试。,再不行。只能查高压部分开关管或者推动等电路了。

网友:
更换电源 立马开机。这样也不一定完全说明主机是好的,或者说你的这个杂牌电源本身功率就不够。30楼说的很有道理,换一种测试方法吧。

网友:
我感觉电脑主机不正常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能不能开机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能开机,再查电源的电解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

网友:
后来是主板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电解电容都换掉试试!不鼓也不一定是好的!

电容表测得也不能完全相信,尤其是使用年久的旧电容,有的电容式软故障,最可恨还有时好时坏的故障,只要电路有故障,最好的办法就是代换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这样了 我已经晕了
看刘老师的电源维修  24ping可以正常输出 电压值一样的话 就证明这个电源可以正 ...

那你测一下主板12V对地阻值啊,这种现象一般是主板有问题或12V负荷严重不足,也可以不接主板12V插口,把那个12V接个汽车灯泡试试,看看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容表测得也不能完全相信,尤其是使用年久的旧电容,有的电容式软故障,最可恨还有时好时坏的故障,只要 ...

嗯,有道理!其实道理上讲把所有件儿都换好的肯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