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 715G2507-1-K驱动板定义

楼主(2014-10-20):
朋友拿来  715G2507-1-K 驱动板一张 板上看不见定义 想连一张高压板 但是不知道定义 求那位大神告知

网友:
先找到5V和地,接好后按按键开关,那一排针上应该有一个电压会随着开光状态不同从有到没有变化!那脚就是高压板的on 或者叫en!接上这三个线应该就能用了!

网友:
显示器的型号是?,我看一下我没有图纸

网友A:
还有一根是白平衡,驱动板通电就一直有电压,在你调显示器亮度的时候,这电压才会变化!找到了接到高压板的adj上就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根是白平衡,驱动板通电就一直有电压,在你调显示器亮度的时候,这电压才会变化!找到了接到高压板的 ...

白平衡这个根线是干嘛用 的楼主可以解析一下嘛 ,谢谢!

网友:
控制亮度的吧!

网友:
已经接好了  开机OK

网友:
脚针定义是  地线 地线 5V 5V  信号 开关 12V

网友:
  接口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