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修问题

楼主(2014-10-20):
请教维修问题,当找不到图纸,只有点图时(全部供电正常)要如何才能维修主板,

网友:
查RST PWROK 等这些信号 供电正常还有很多问题还需要查的。。有点位图那就更好啊。

网友:
供电正常压压桥和显卡芯片试试!还可以把bios备份了重刷一下!

网友A:
谢谢大哥门指导...................................................................

网友:
查电源好信号,,

网友:
先软后硬,先刷BIOS

网友:
供电正常到时钟,到复位

网友:
查一下时钟和复位比这个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哥门指导...................................................................

请问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