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机不到一分钟自动关机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10-20):
求师傅指导?还有电源管理芯片,电源里面的是不是能用别的替换?TNY278PN 这个芯片淘宝上找不到第一排开头是1140的?

网友:
这芯片查不到资料

网友:
直接换了   还修了干嘛

网友:
一般也可以用VIPer22A代用的。
其IC的5、6、7、8脚接300V的变压器初级的输出端,1、2脚接地,3脚接光耦的3脚,4脚接反馈电路上,并通过一电阻接光耦的4脚(6~10K)。要保证300V电压正常,尖峰吸收电路正常,光耦正常,反馈电路正常和负载无短路即可。

网友:
只要是TNY278PN就能用!
1140只是厂家编号,不要管它。

网友:
是不是电源有保护,当过热或是过压,低压就保护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