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明基GL2250 不定时自动开机,求解答

楼主(2014-10-20):
故障是老是重启显示器,会一直开机关机,不是按键问题,这样的时候电源板5V会跳动,哪位修过啊?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重启

网友:
电源板芯片不良

网友:
是不是按键的问题,可以把按键拔掉就知道了

网友:
电源板5V会跳动的话测一下后级阻值是不是偏小引起电源板供电不足

网友:
听听是不是电源响声大